各位大佬,仪表车床头箱怎么保证轨道方向的直线精度呢?

楼主(2012-07-14):
各位大佬,菜鸟收了一个仪表车,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649046&extra=page%3D6但是床头太矮,装上80卡盘后距离轨道太近,于是想在床头箱下加垫块的方式,后移和提高床头箱的位置,但是出现一个问题,如何保证再次装配的精度呢,还有保证垫块打眼位置的精度,请问各位大佬有没有各自的看法,希望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要校正床頭就要有床頭檢驗棒才能校正
一般是莫式錐度的
當然要什麼樣子的都有
主軸越少人用
檢驗棒越貴

沒檢驗棒的人建議還是不要動到床頭
否則日後出來的成品都是錐度

网友A:
装一件30mm左右100mm长的料,车一刀,用千分卡量一下,在调一下,在车一刀.在调一下,在车一刀,在调一下,在车一刀,在调一下,在车一刀,就ok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装一件30mm左右100mm长的料,车一刀,用千分卡量一下,在调一下,在车一刀.在调一下,在车一刀,在调一下,在车一刀,在调一下,在车一刀,就ok啦

哈哈也是个方法,就是别车了1000元的料还没调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哈哈也是个方法,就是别车了1000元的料还没调好

   理论与实践的差距啊

网友:
一般都有销子定位的,你找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C:

是的!原来的床子,床体上两个坑,床头上两个销,但是现在两者间要垫高一块钢,这块钢打眼的位置太难找了,要不只能向2楼大佬说的那样,不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装一件30mm左右100mm长的料,车一刀,用千分卡量一下,在调一下,在车一刀.在调一下,在车一刀,在调一下,在车一刀,在调一下,在车一刀,就ok啦

哎!还达不到那水平啊!关键是这前面怎么固定呢

网友A:
首先你的垫铁要六面平模加工。拆掉床头。量好螺丝孔距如果是m8螺丝。你在垫板一头上钻10mm孔,孔距和以前床头孔距一样,在垫板的另一头钻10mm孔用螺丝和螺帽从垫板下边穿螺丝连接床头,这里应该要用螺帽,这样先预紧,试车有锥度慢慢调,这样你应该明白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装一件30mm左右100mm长的料,车一刀,用千分卡量一下,在调一下,在车一刀.在调一下,在车一刀,在调一下,在车一刀,在调一下,在车一刀,就ok啦

这样做的比什么检验棒准多了。我用过

网友D:
这个要算的,固定车头的有四个螺丝,调的时候松三个螺丝,让床头绕固定的哪个螺丝摆动。(或先装一个锥销)计算出白动量就好了,最多三次,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要算的,固定车头的有四个螺丝,调的时候松三个螺丝,让床头绕固定的哪个螺丝摆动。(或先装一个锥销)计算出白动量就好了,最多三次,解决。

那开始打这四个孔的时候,会不会由于定位不准确就产生误差,这样影响大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你的垫铁要六面平模加工。拆掉床头。量好螺丝孔距如果是m8螺丝。你在垫板一头上钻10mm孔,孔距和以前床头孔距一样,在垫板的另一头钻10mm孔用螺丝和螺帽从垫板下边穿螺丝连接床头,这里应该要用螺帽,这样先预紧 ...

调好后!会不会由于螺丝的直径小于垫板孔的直径,加工过程产生振动,长期后床头位置会移动呢??我看他原来的结构都有定位销,不知这定位销是如何安装的

网友:
定位销是确定了安装位置后再加工的,在开始钻孔的时候就要钻准,孔有螺丝留1到2毫米间隙,方便调整和安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