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简单的数显高度尺

楼主(2012-07-14):
如图所示。用精密平口钳夹住数显卡尺即可。夹紧前,用角尺校正垂直度。之后将卡尺的上爪接触平口钳钳口上表面,调零。这种高度尺没法划线。

如要划线,可制作一个划线用的适配器,固定在卡尺的上爪上。把与划线平板接触的平口钳的底面作为调零的平面。

做好划线适配器以后,打算做一个底座来代替平口钳。

网友:
弄个表式的能随时归零

网友:
 高度尺是划线用的,不用平口钳不也一样测量吗

网友:
你也不怕把卡尺夹坏了

网友:
这个卡尺不咋滴!数字乱跳!

网友:
卡尺跟我的一样,我的还TMD是弯的,好在我还一个好点的普通卡尺

网友:
貌似这个卡尺有点不靠谱。

楼主:
这个“泸工”卡尺40元。尺身粗糙、卡爪较钝、有时跳数字。所以拿来做高度尺。

请各位推荐一款数显卡尺,要求不跳数字,60元以内,淘宝有售。不知道这个选择范围内,最好的是哪一种?我要多买几个,有几样东西都要加数显。

网友:
创意很好    没想到数显卡尺也能立着用就叫高度尺了。在楼主的创意下竟然把卡尺变成了立卧两用的了。我闺女放屁了我得去给她脱裤子去了。

楼主:
升级

升级后,可以划线了。结构仍然非常简单。

这种“泸工”卡尺的尺身比质量好的尺要明显薄一些。我试了一下,可以在已经铣平的45#钢上划线。

划线的部件是用一个槽和两个顶丝固定在卡尺的内径右爪上,偏转角度可以调节。

楼主:
划线头是从一种叫做“边刀”的焊接数控车刀的刀头上切割下来的。

这个边刀是我买错的,5.5元。现在我仍然不知道“边刀”是做什么用的,有点像镗刀或者内螺纹刀,不过要说是矩形内螺纹刀,似乎也不对。有人知道这个边刀是加工什么用的吗?

网友:
哥也来给你增点人气

网友:
太难看了

网友:
买个数显标尺,完全可以做一个,就是个迷你的光栅尺

网友(2012-08-25):
引用 网友A:
挖坟学习,看贴回贴好习惯

真是灌水高手 那个贴都能见到你的水

网友B:
便宜的 电子尺不耐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