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1.2G的收发设备会干扰2.4G的遥控器吗

楼主(2012-07-14):
RT,我450装1.2G 800MW的收发设备,会干扰2.4G的
遥控器
吗?

网友A:
理论上有干扰

网友B:
不会我就是这样用的

网友C:
会,我就是因此换72M控飞的

网友D:
2.4G 最好使用5.8G的图传

网友E:
用FUTABA原装接收就不会干扰,我飞也13KM远也没事

网友F:
有位前辈说他就是2.4G配1.2G的!没问题!

网友G:
实测没有问题我用的是天七2.4G遥控器,外加1.2G图传,图传有9个频道,第一次使用时图传选了8频道,此时天七接收器就会失去信号,红灯常亮;当换成9频道后失去的信号自动找回,并且红灯熄灭。
这是我的首次fpv地面视频,与你分享:
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NDIxNjg3MTU2/v.swf

网友H:
frsky 2.4G 配 柏通800mw 1.2G,1.1km失控返航
不过偶尔也会飞400米、500米就失控返航了,很是郁闷( 视频
http://bbs.mx3g.com/thread-209113-1-1.html
)
还是FUTABA 72M的最好最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