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锁尾问题

楼主(2012-07-14):
最近在飞无副翼450,昨天悬停过程中,450突然锁不了尾,下来检查,ds520工作正常,锁尾模式也没关, 研究了好久还是不行啊!后来起飞就一直往右自选,往左打舵有疯狂往左自选,各位大大帮帮忙啊,配置是小姨子三轴,ds520锁尾
舵机
。

网友A:
 首先去看看,锁定模式下,你摇动飞机,尾舵机的反应是否正常!其次看看舵机有无扫齿,用手拉住尾舵机连杆打舵试试就知道了!如果,尾舵机反应正常,尾舵机又没扫齿,那就找zyx的原因吧

网友B:
LS解答很好,摇摆尾巴看修正的方向对不

网友C:
发帖询问很正确,但是还是要解释的详细点

网友D:
回复 楼主:
看下舵机修正方向,还有就是尾舵的中立点有可能变了,重新调中立点。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答,问题已解决。ps:
换了一个连接L臂的球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