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起飞时,老要往左偏

楼主(2012-07-14):
为什么我经常起飞时老要往左偏。要搬右舵才修得平飞,然后飞到天上后就好了。

楼主:
特别是用手抛起飞时。经常直接左转砸在地上。难道是电机右拉角不够的原因吗

网友:
这说明你的飞机一切正常。连模拟器上的飞机都是这样。只要你是螺旋桨飞机。
原因与陀螺进动效应有关,地面是要用方向舵修正的。

楼主:
谢谢三楼的解答。

只是看人家的飞机起飞都是很平的就飞上去了。不知道怎么做到的。没有用飞控

网友:
地面滑跑速度再快一点就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三楼的解答。

只是看人家的飞机起飞都是很平的就飞上去了。不知道怎么做到的。没有用飞控

平稳上升已经没有趣味啦。
只要手感到位,想怎么上去就怎么上去。你见过一离地就做横滚盘旋上升的吗?

网友:
你是左撇子

网友:
有副翼飞机正常  在起飞瞬间都要打点右舵的,慢慢就习惯了

网友(2012-11-03):
我也有同样的经历,

网友:
应该是路面滑跑的速度不够

网友:
1、地面起飞时的方向舵修整,未及时
2、控制油门时转向舵同时控制影响,要进行修整
3、旋螺桨右拉不足和地面效应

网友:
新手,打个酱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