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0X刚入手就改成外置定速电调!

楼主(2012-07-14):
先来几张拆机图:

改外置无刷电调图:

我用来飞MCPX和130X的控:

明天装机,后天试飞,

网友:
xg8. 2801

网友:
定速对这小鸡鸡有意义吗'呵呵'

网友:
上个飞行视频看看

网友:
这一塑料机价值2000多,也只有美国佬这么犀利了

网友A:
 折腾到时肯定还要改外传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折腾到时肯定还要改外传

改外转后还要改碳纤机身,接着上金属件。。。。最后发现没有泰世X2好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改外转后还要改碳纤机身,接着上金属件。。。。最后发现没有泰世X2好看

x2太大了,最后应该发现没有M120d02好看
所以顶多买个blh3701的三轴接收,装进m120d02机身 就够了,零件还便宜,不怕炸。
130x的尾伞齿目前存在设计问题,普遍反应尾巴震动极大,虽然不影响飞行,但是已经看到台湾论坛反应震动大到连尾伞齿都震歪的图片,这个塑胶尾巴迟早要换成金属尾波箱的

网友:
这么贵的小机啊,伤不起

网友:
好机好机,没米玩此。。。

网友:
上个飞行视频

网友C:
LZ很能折腾

楼主:
引用 网友C:
LZ很能折腾

这点折腾还不算什么,

网友:
 玩130估计就是折腾

网友:
全国产,贴牌变成美国货!悲哀!

网友:
灰常无爱

网友:
全部塑料件, 无米再被坑地飘过

网友:
拆机的时候手下留情 原因你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