盘点近期玩船损失。

楼主(2012-07-14):
X15高速插水,碰到石头,船头碳纤破损,还好不大,修补一下即可,配重块冲到船头,打穿防翻仓,船内进水,125A电调热缩皮破损,烧管子,准备寄回厂家修复。
O艇6S高速狂飙,后果很严重,电机烧损报废。
各位兄弟,夏天玩船很爽,速度适当控制,不然天天修船,没有船玩。:loveliness:

网友:
朋友,我跟你一样,不是坏这就是坏那,悲剧啊

网友:
我已经连续爆了俩普通550电机了,外加一个电调。正在做电机水冷套,正像你说的,整天修船,没船下水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X15高速插水,碰到石头,船头碳纤破损,还好不大,修补一下即可,配重块冲到船头,打穿防翻仓,船内进水,125A电调热缩皮破损,烧管子,准备寄回厂家修复。
O艇6S高速狂飙,后果很严重,电机烧损报废。
各位兄弟, ...

玩X15要配重块的吗?O艇跑6S烧电机一般是动力搭配不合理导致的吧!

楼主:
X15老虎装的时候是配6000MAH的电池,我买的是5000MAH的电池,轻了30多克,故要配重块,不然很难反过来,试过才配的。
O艇装好跑了两年多了,跑的那天水面很静,湖面水都是温的,偏高,这段时间广东很热,冬天全油门跑下来没问题,冬夏水温估计相差20多度,电机配的是3660,也觉得偏小一点,估计3674会好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X15老虎装的时候是配6000MAH的电池,我买的是5000MAH的电池,轻了30多克,故要配重块,不然很难反过来,试过才配的。
O艇装好跑了两年多了,跑的那天水面很静,湖面水都是温的,偏高,这段时间广东很热,冬天全油门 ...

你的X15还是跑2S的吧!

网友:
混纺剑3  刚到就被我撞破头了

楼主:
X15当然还是跑2S的,夏天浪大很容易变潜水艇,还要半油门跑 。

网友:
引用 楼主:
X15当然还是跑2S的,夏天浪大很容易变潜水艇,还要半油门跑 。

那看起来还是船型问题,换条剑III吧!在大风浪里好的很HIT的!

网友:
你那不算什么 我的汽油船 高速掉电池,半油门打转 连续撞岸十几次 终于把船头撞得稀巴烂!外壳处于半报废状态,船盖子也丢了

网友:
有借口更新换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