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得一微波炉变压器,大家帮我看看是不是1100W的

楼主(2012-07-14):
一直都想D一个点焊机,前几天在网上遇到一位好心人送我一个微波炉的变压器,大约有5公斤,次级已被蟑螂咬断了几条线,据他说是法国产的微波炉上的,上面写着1100VA请问这个变压器是不是1100瓦的,还有想请教下高人这个微波炉的变压器次级要怎样拆才不会损坏初级的线?

网友:
绝对没有1000W。那是伏特。电容是1。0UF的.耐压2100V的。变压器2--300W还勉强信。

楼主:
这个微波炉的变压器好像没200~300W的吧?

楼主:
在百度上搜到这个牌子的微波炉参数只有这个了,,上面写着901~1300瓦

网友:
是多少V的呢?

网友:
那是升压变压器,没什么用的.

网友:
标着1000VA,差不多有吧。好象达不到,要再乘个功率因素值的,不过八九百应该有。

楼主:
忘了说里面是铜 的

楼主:
终于把电源控制搞好了,试机时只是用灯泡代替变压器

网友:
蟑螂能咬断这玩意吗?? 真是厉害哦.

网友:
1000瓦的变压器要比这个大几圈

网友:
d一个点焊机

网友:
他写1100va应该就是1100w,但一般的都是800w所以当800的合适,但电压很不合适用啊,

楼主:
那位兄弟帮我算算准确瓦数,这个变压器的重量有5.4公斤

网友:
测量初级线圈电阻 小于10欧姆  就应该上千瓦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刚用胜利的万用表测量了才1.5欧,难道表坏了

楼主:
别处测一个小变压器159欧姆,火机是参照物

网友:
呵呵,小变压器的电阻怎么和大的相提并论呢,根据公式乘一下大约知道功率,
太过了要小心测试,一般大功率的也就几个欧姆,接一个10 A 保险丝直接上电源答 案见分晓。

网友(2012-08-22):
微波炉变压器功率大概在200W左右

网友:
标题

九百瓦左右,千伏安与功率瓦的转换是千伏安乘功率因数(功率因数选零点八八点到零点九五之间)

网友:
怎么才打火机那么点儿大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这变压器功率应该在5W左右,159.2是初级绕组的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