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20 BEC,能否接3S锂聚?

楼主(2012-07-14):
最近入了7020BEC,换掉亚托的二合一,想问问7020有没有人直接用3S供电的。
说明书上说是6V-10V,2Slipo,不知道接3S有啥问题啊?用过的来说说

网友A:
应该不行,你翻过来看看,输入只有7.3V和6.2V两个档

网友:
我接2S A123,需要把报警关掉,自己掌握时间就行,挺好用的,还是有两回因为没电炸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不行,你翻过来看看,输入只有7.3V和6.2V两个档

这两个数是输入电压报警设置.3S输入可以使用,但输出电流要减少,大电流连续输出要减少很多.

网友:
3s超出规定的10v电压了,不过在设计上有预留,用3s也不会造成损伤,最好不要经常使用3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