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直的震动和炸机的最后一个电~~

楼主(2012-07-15):
先说第一个震动吧,机身的侧板太软是不是会造成机身的震动?
我的机机是固朗的450C,侧板就挺软的,以前老感觉不带头罩飞得挺轻松的。现在找到点原因了,因为带上了头罩,机身就会带着头罩震动,震动就变大了,就不好飞了。如果不带头罩,就机身自己震,震动就小点儿。

第二个,我一共有四块电池,今天飞机到最后一电池的时候,机机出现了电调过热的问题,电机转速就降了下来。我现在只是练悬停,如果飞3D的朋友们是不是要炸出了。以前老听大家说最后一个电爱炸机,但是没什么科学依据,不知道这个算不算一个~~嘿嘿。

网友:
科学证明如果一次性飞那么多电池,到最后一块电池感觉轻松了心里,心不在焉,精神没那么集中,所以一般炸机

网友:
科学的说,最后一个电容易产生思想麻痹,失误率增加;哲学的说,炸机肯定是最后一个电,剩多少电也不能飞了,呵呵

网友:
都是心理原因啊

楼主:
那么第一个关于震动的呢?

网友A:
我的也是固朗450C,尾管震动的很厉害,上下震,尾管上的水平翼震动非常大,尾推叉用不了半个月就磨断了,后来看一个朋友的帖子说换11T的主机齿轮就好了,原来是13T的,我就买了11T的换上,结果真的好了,原因不知道,高手给分析一下。楼主也可以试试。

网友:
通常我都是头几块电池炸。

网友:
  没电池 没得炸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也是固朗450C,尾管震动的很厉害,上下震,尾管上的水平翼震动非常大,尾推叉用不了半个月就磨断了,后来看一个朋友的帖子说换11T的主机齿轮就好了,原来是13T的,我就买了11T的换上,结果真的好了,原因不知道, ...

尾巴震着尾推一定挺费的,因为尾推老在动,尾轴就老在打尾推的内壁。照这么说尾轴你也应该换换。不尾轴应该比尾推的材料硬,好点儿。(铜和钢?)

一般要不是哪里有松着的地方,转的越快震动越大吧。你换了少齿的主机轮,转速降下来了震动也就小了。但是动力小了啊。

网友:
有13个电,通常飞到第十个电时炸。哈

网友:
就一块电 炸也只能炸那块电了

网友:
有5块电,通常出门第一块就炸。
在家飞就可以飞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