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飞6二代 真郁闷啊

楼主(2012-07-15):
天6二代遥控器SYS17这个选择机型设定模式 我今天出去飞飞机 以前都是带一架飞机飞 这次带两架飞机 1个塞斯纳和1个三角翼的F15出去飞行 本来在家都是设置好的塞斯纳是MDA1和F15的MDA2 可是到了飞场 我把遥控器设置MDA1飞塞斯纳 没成想机翼和尾翼混控了 晕 由于没带说明书 气氛的回家了       我就想问问啊 我设置好机型并且保存 为什么会没有了? 请问大家天7天8天9这几个哪个比较不错啊 只要不出现我这个黑色二代遥控器这个情况就好

网友:
据我所知789没问题.6就不知道了

网友:
你设置过保存没有,有没有等声音响完?

楼主:
回复 网友A:

等了 就不好使

网友:
还有这种事

网友:
一直以为国产控是新人首选,如果老是出问题,那就只能选东瀛货了

网友B:
不带说明书都不会设置?还是找下自己的问题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带说明书都不会设置?还是找下自己的问题吧!

这个真错怪楼主了,我记得天六二代的菜单是一个20多页的循环菜单,记得还是没有后退的,只是按一下跳下一个菜单。通过一个小显示屏循环显示,不看说明书稍微按一下就按过了。。。 看说明书就数着 数着按10多下就跳到菜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真错怪楼主了,我记得天六二代的菜单是一个20多页的循环菜单,记得还是没有后退的,只是按一下跳下一个菜单。通过一个小显示屏循环显示,不看说明书稍微按一下就按过了。。。 看说明书就数着 数着按10多 ...

是啊,反正我是头大了,直接不搞保存,有次没带说明书,连6通那个襟翼都不知道从哪个菜单进去设置,只能回家找说明书,早知道买天7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