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忙看看这坦克履带问题

楼主(2012-07-15):
坦克在平地行驶都不掉带,就是在不平的地方掉,在行驶中卡卡响,
大家帮忙分析下原因

楼主:
我自己分析的是1、后驱动轮凹槽过浅 2、履带过长,但是我感觉下一扣之后很紧了 3、负重轮和驱动轮不在一条直线上,但观察了下,基本还算直。

网友:
掉带的原因有点多,(比如说路轮有点外八字、驱动轮虚位、等等)可以收收坛里面的帖子,慢慢检查!

楼主:
我这视频上的履带跑不平的地方,履带就往外跑

网友:
应该是履带打齿,这坦克驱动轮是靠履带齿驱动的,越野受力很大,估计什么地方变形错位了。

楼主:
那需要把后驱动轮的那凹槽打深点不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需要把后驱动轮的那凹槽打深点不

你看看履带齿能不能扣到底,要是到底了打深也没用的,凹槽两侧是直角,修出个小斜面履带齿会容易进去些。还有履带齿硬度怎么样,软了也是容易跳齿,这车难整,驱动轮让人很无语,还是把驱动轮换了吧

网友:
 感觉还是驱动轮和履带不配套。。。

网友:
楼主也买了这个1:10的坦克呀?
我的已经变成零件了!呵呵!
我的坦克也会这样,主要是引导轮,路轮的履带槽太小了!要修的大一点才行!

网友A(2013-11-24):
您可以在前诱导论出加个强劲的坐弹簧----这毛病一切都解决了----【-紧了,,弹簧就自动放了,跑松了--就自动回收了履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您可以在前诱导论出加个强劲的坐弹簧----这毛病一切都解决了----【-紧了,,弹簧就自动放了,跑松了--就自动 ...

请教,什么样的坐弹簧呀?求图。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