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新手用桨的选择(新增波碳桨使用报告)

楼主(2012-07-15):
新手大都推荐用木桨,因为较便宜。但木桨很容易磨损。我这两天用木桨练悬停,由于新手不敢飞高,常在离地面一米左右甚至半米练悬停、蛙跳。问题来了,我经常由于风吹或操作不当而导致桨尖磨地。我的木桨经常把桨尖给磨损了,木桨太不奈磨了。除木桨外,新手不考虑用碳桨。那波纤桨或者波碳桨呢,它们耐磨不?木桨八块左右一副,波碳桨二十左右一副,差价一倍多。但木桨不耐用,波碳桨我没用过。请用过的朋友分别说下两者的使用寿命以及性能,以便对照找出新手的最适用桨,谢谢。
            《波碳桨使用报告》
  刚才我用波碳桨换下木桨,结果发现用波碳桨机身震动明显减小,原来轻微的金鱼尾消失。可能是我的木桨桨尖磨损,我用透明胶粘贴影响了桨平衡,而新的波碳平衡较好。起飞后波碳桨的切风声比木桨的好听多了。但不知为什么,虽然震动减小了,但飞机却没有装木桨时好控制。感觉飞机较飘,没有用木桨时那么稳。波碳桨的耐磨性还不清楚,因为我发了这帖后桨尖就再也没有打过地。哈哈~

网友:
经常大炸用木桨,小炸磨桨尖的话用波碳桨最合适。楼主飞的很稳重波碳适合你,不过木桨好处是打到东西会自动解体来保护飞机和被砍到的物体,所以大炸或打到人或贵重物品损伤小很多,尤其是打到人。。。。

网友:
波碳桨不错,波纤桨就是一坑爹的,新手还是定心用木浆吧

网友:
直接用碳桨吧,强迫自己练习好技术,有压力才有动力啊

楼主:
波碳桨显然比木桨更具危险性,新手飞行应选择广阔无人的场地,要不然木桨打到人或物也是挺恐怖的。我现在就是不清楚波碳桨的耐磨度,不知比木桨耐磨多少。至于碳桨,其杀伤力更大,价格也更贵,我想新手还是不用的好,呵呵

网友:
碳漿一炸就裂了,新手還是先用木漿,夠便宜

网友:
一直用玻纤,使用一年多,老少皆宜。

网友:
是新手木槳𡘲點502

网友:
玻桨更容易坏,而且坏了还不知道,空中射桨非常恐怖……

网友:
重复:玻桨非常坑爹

网友:
回复 楼主:

用玻纤桨就很好,新手练习最好上训练架,不会轻易磨桨,等悬停练好就摘掉。

网友:
最终还是木浆。

网友:
训练架解决

网友:
老老实实用木浆吧!直接在脚架上加跟横向的练架的杆不就OK啊!

标准的月经贴……

网友:
标题

我想说练好模拟是王道,老用桨尖去磨地用什么桨都白搭。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因为潜水看到有的老鸟建议新手不要用练习架。用练习架会使飞机的重心不稳定,并且会让新手产生依赖性,所以我没有卖。我是真的想找到适合新手的桨,希望这不会是月经帖……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开始也是用练习架,后来发现用了比不用更坑爹,会让自己养成不好的习惯的。。。看飞机开始歪了直接踩油门拉高接着修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啊,练习架在飞行幌动时,使飞机的中心极不稳定,我觉得还是不带练习架的好。

网友:
一直用木浆,碳桨是爽,伤飞机,伤电池。

木浆温柔,调好了飞起来很舒服。

网友:
回复 楼主:

没叫你装练习架 只是拿一根练习的碳纤杆 横绑在脚架上 !这样能有效防侧倾带来的磨浆 又没有练习的束缚……

网友:
回复 网友C:

木浆炸机~~~~~~~飞机不会受伤?

50级有木浆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刚刚出去练了两块电的悬停,感觉现在飞机起飞的时候都不偏了。。说不定是十字盘没平。结果歪打正着,哈哈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第一次起飞的时候就没有侧偏~嘿嘿~还是从模拟器里练出来的。今天早上我发现主轴弯了,换了后很稳定,现在能停得非常稳。呵呵

网友:
经常磨浆尖?浆和横轴都没事儿?

网友:
木浆是杀人利器!而且不能3D!

网友:
要有大炸,炸不坏,新手没压力,有压力才会好好练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都是练蛙跳降落时磨的,桨尖磨损,但横轴应该没事。
  回27楼:我不是米人,大炸伤不起啊……

网友:
我也试过木桨换玻纤的不好控制,我是减低螺距曲线解决的,楼主试试

网友E:
回复 楼主:

不是米人更要珍惜生命,万一你死了,你家人怎么办,少用木浆,珍惜生命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是米人更要珍惜生命,万一你死了,你家人怎么办,少用木浆,珍惜生命

木桨3D飘过,从未射过木桨,质量好的木桨比坑爹玻纤桨好多了,玻纤又重又笨,射起来齐根,震起来浑身麻,威力比木桨大多了

20的玻碳是好选择,牌子就不说了大家都在用,要么木桨,要么碳桨,要么玻碳,玻纤绝对坑爹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是米人更要珍惜生命,万一你死了,你家人怎么办,少用木浆,珍惜生命

呃……木桨没有这么脆弱吧,我觉得还挺结实的。况且木桨打到人绝对没有碳桨的严重……

网友:
玻纤桨太重,而且韧性不好,不好用

楼主:
波纤桨我没用过,不知道怎么样。但貌似所有人都说波纤的重且质量坑爹……我现在有一副波碳桨,重量出乎意料的轻,和木桨有的拼哦~质量我觉得还行~

网友:
我喜欢玻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