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命啊~!FMS 1.4米P40

楼主(2012-07-15):
新机入手,调试过程中已经烧了我两块60A电调了,白烟那个冒啊。。。救命啊~~~
求高手推荐一个电调和
电池
吧。。。。55555555

网友A:
没啥好推荐的,不要用杂牌电调。接线别马虎。

网友B:
桨太大了

网友C:
用好盈60A就行了啊,我们从来没烧过。我一架FMS P40\JU87\BF109都从没烧过电调(用的原厂电机、原厂桨)

网友D:
查查原因,不然第三块电调..........!

网友:
建议你用拉力在2公斤以上的电机,4S

网友E:
不会吧,我FMS P51都是用好盈40A电调140的那款4S电没问题的,杂牌什么40A还是60A都虚标的

楼主:
这两块电调烧的比较莫名其妙,是好盈的60A,200+一块那个,是在调试过程中给舵机回中,然后试油门后电调开始冒烟,赶紧拔电,不然这新飞机还没飞就得烧毁,而且问题的关键在于为了保险起见,整个调试过程没有上4S电,用的是3S 2200 25C。电机是原厂带的,应该是3648,KV500应该是。实在不行我就换装朗宇的2814kv880顺便换两叶桨,请各位一起探讨下这样是否可行?

网友F:
电机有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