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inggo进在吗?电磁炉加热问题请教

楼主(2012-07-15):
我用6股直径1.5mm的铜线绕了3圈,接摩托车灯泡很亮,但是接上线圈(圈数从10几圈到几十圈都试过)给里面的螺栓加热,只能烧到很烫手,而且需要的时间很长(30秒左右),根本达不到烧红的程度,串电容和不串电容效果差不多,把螺丝刀接到铜线两端,螺丝刀头发热,但不红,直接把铜线圈短路,火花强度也不大,经验判断电流不超过10A,问题出在哪里呢?没有拍图,下午补上

网友A:
应该是线圈圈数相差太多了吧,最好不要相差一倍以上,这样效果可能会明显些,主线圈3圈的话次级最好在5圈左右,如果次级线圈太多,会减弱电流强度,希望你能试成功,给大家一个经验

网友B(2013-04-15):
线圈不要太多,太多的话感抗太大,要求铜线要粗,减少电阻,加热线圈和电磁炉引出线圈匝数差不多就行,串联电容要摸索,根据串联谐振公式计算,大概就是0.3微法左右。
另外电磁炉功率一定要开最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