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DS的电调是长这个样子的吗?

楼主(2012-07-15):
如题,以前看KDS的电调并不是这个样子啊,原本是两个电子原件一件的,现在却变成了两个不同的电子原件~看图说话

网友:
我烧掉的40安电调,就是这样。貌似是2块叠在一起的

网友:
搭个车向邱总反映下450SD的问题。
今天入了个花牌的H2836 3860KV电机,
装的过程发现机身真的很窄,装电机后发现电机离两边侧板各有3MM。
小炸侧板都会玩完。怕怕~~
还有就是,
还在用原厂电机的时候,
电机座发热(手能摸电机3秒)把安装螺丝的孔位都融入了1MM左右。
今天装花牌的时候拆开才发现问题,现在要想办法自己做个垫片装上去才敢飞了。
感觉450的电机座位置的侧板要加强才行

网友:
上图

文件名:
描述:
下 载地址: http://www.rayfile.com/files/434b9161-ce5f-11e1-937d-0015c55db73d/
预览:

文件名:
描述:
下 载地址: http://www.rayfile.com/files/4394fb8c-ce5f-11e1-8374-0015c55db73d/
预览:

文件名:
描述:
下 载地址: http://www.rayfile.com/files/43cf61c0-ce5f-11e1-85cc-0015c55db73d/
预览:

网友:
OOXX。怎么发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