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610与F3050

楼主(2012-07-15):
最近想入50油直,请教一下各位:
DS610与F3050那个做斜盘
舵机
比较好(这个价位好像只有这两款)
我是这样认为:
F3050性能没有DS610好,但是可靠性比DS610强
而且看论坛中DS610出现过问题
不知对不对,请大家指教!!谢谢

网友:
F3050是什么东西怎么搜也搜不到,DS610你说不可靠?拉到8.4V还可以工作你说的那个F3050可以试试看~DS610不是亚拓做的...

网友:
查到了,晕那叫futaba S3050= =,6.5KG的扭力0.16的速度= =......性能上是比DS610差了将近4倍,可靠性就不知道了,futaba的舵机寿命还是不错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现在用3050飞SDX,只是航线,但感觉还是有点慢
610确实不错,谢谢

网友B:
性能是610好,但是质量跟稳定性就。。。。。。。不能跟FU的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