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R设备,用卫星连接VBAR后,如何在设备上设置感度呢?

楼主(2012-07-15):
JR设备,用卫星连接VBAR后,如何在设备上设置感度呢?
最近入了大蓝VBAR,现在出现一个问题,VBAR上的感度调整需要用遥控设备来设置,现在进入JR设备的陀螺感度设置选项后,怎么调整,VBAR软件界面都无变化,不知道如何才能设置感度呢?请教高人指点一下,谢谢了。

网友A:
vbar连上电脑,在第一界面的时候,控里面调整感度,vbar程序里面的数值会改变

楼主:
就是不会变才问的,FUTABA的会变,JR的调整感度不会变,如何解决呢?请教高人

网友A:
我就是JR的控啊,DSX7,控里调整参数,电脑客户端数值跟着变化。

网友B:
  JR的感度数值和FUTABA的不一样,LZ注意下吧

网友C(2013-01-05):
楼主啥控,dsx7感度通道要设置到gear这个通道上,dsx9我记得应该是再gov这个通道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