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B3充电器每个电池电压都不一样

楼主(2012-07-15):
我用B3平衡充电器给3S11.1V2200ma电池充电,全部绿灯后,测量单个cell的电压为4.21、4.23、4.27,这个充电器可用吗?
如果用飞科达的B6充电器给3S的电池充电,充满后,每个cell的电压会不会是完全一样的,比如4.20、4.20、4.20?

网友A:
回复 楼主:

你这个高了嘛,4.27差太大了,充电器设计时都是按照电池4.25保护的,不过你要想都是4.20那是不可能的,不过他这个是可以给他一个基准电压校准的,你要是个体户的话校准就没必要了,太麻烦了,你可以在观察一段时间,还要确定你测电压设备的准确性,误差多大,这方面问题可以问我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高了嘛,4.27差太大了,充电器设计时都是按照电池4.25保护的,不过你要想都是4.20那是不可能的,不过他这个是可以给他一个基准电压校准的,你要是个体户的话校准就没必要了,太麻烦了,你可以在观察一段时间, ...
谢谢专家解答,我担心这个把电池充废了,平衡充的原理是按照电压來还是按照充电的总电流來最终结束充电?

我的亚拓11.1V电池,到手的时候每个cell都是标准的4.20V。

我的测量仪表是 UNI-T UT-39A数字万用表。

楼主:
标题

山寨货,做工真毛糙。
ic好像是5056

楼主:
5056是可以对单节锂离子或锂聚合物可充电电池进行恒流/恒压充电的充电器电 路。器件内部采用PMOSFET架构,应用时不需要外部另加阻流二极管。热反馈电路可 以自动调节充电电流,使器件在功耗比较大或者环境温度比较高的情况下将芯片温 度控制在安全范围内。
5056 只需要极少的外围元器件,可以适应 USB 电源和适配器电源工作,非常适用 于便携式应用的领域。充电输出电压为 4.2V,充电电流的大小可以通过一个外部电 阻设置。在恒压充电阶段中,当充电电流降至设定值 1/10 时,5056 将终止充电 循环。

这样看来每个cell的电压由5056ic决定,没有可调的东西。这个山寨充电器用了三片5056,还真下本钱。

楼主:
充电过程比较复杂

在整个电池充电过程中有四种基本充电模式:涓流充电、恒流充 电、恒压充电和充电完成与再充电。

涓流充电:充电开始前,5056 先检查输入电源,当输入电源大于最小工作电压或 欠压锁定阈值,并且芯片使能端接高电平时,5056 开始对电池充电。5056 先检 查电池的状态。如果电池电压高于 3V,充电器则进入恒流充电;而如果电池电压低 于 3V 时,充电器则进入涓流充电模式。涓流充电电流是恒流充电电流的十分之一(还 是以恒定充电电流为 1A 举例,则涓流充电电流为 100mA),涓流充电状态一直保持 延续到 5056 芯片探测到电池电压达到 3V 后结束,之后进入恒流充电阶段。

恒流充电:恒流充电模式中,充电电流由PROG脚与GND间的电阻RPROG确定。(参见下 文“可编程的充电电流”)
IBAT = (VPROG/ RPROG)·1000 (VPROG的典型值为1V)
5056进入恒流充电模式中后,将一直按设定的电流值保持充电,直到电池慢慢到 达电压调节点4.2V,转而进入恒压充电。

恒压充电:在电池电压慢慢接近4.2V时,充电器就渐渐转为恒压充电。此时原先的 恒流充电电流也慢慢减小,并随着电池容量越来越接近最大容量而急剧下降。

充电完成与再充电:当充电电流被探测到减小至恒流充电电流的10%后,充电器终止 向电池充电,进入低功耗的待机模式。
在待机模式下,5056会继续检测电池端的电压,如果电池电压降到4.05V以下,则 充电器将再次向电池充电。

楼主:
还是找不到答 案,最后结束充电是以充电电流小于恒流充电电流的10%來决定的,那么我们假定ic的参数都是一样的,是不是那个坑爹的电阻Rprog的误差,影响到每个cell的恒流充电值,进而使得最后每个电池的电压不一样呢?

期待专家解答

楼主:
今天买了一个飞科达6X80C,共花了我400多银子,想想那么多电池不会坏,值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