震、、、震。。。抖,,,抖

楼主(2012-07-15):
第一个视频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DI3NzI0Mjk2.html

第二个视频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DI3NzM1NDYw.html

是不是震动引起的,,我用手摸震觉没什么震动啊

麻烦各位支下招!!!

网友A:
换控,换了包不抖

网友:
跟舵机没关系,机体震动大小姨子反应出来的

网友B:
给小姨子减震啊!

网友C:
小姨子头有没有碰到导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控,换了包不抖

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给小姨子减震啊!

一块减震的双面贴啊。。还要加?来那些夹硬币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小姨子头有没有碰到导轨?

木有,之前好好的,前几天飞就出现这样了,导致炸了,三轴已经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木有,之前好好的,前几天飞就出现这样了,导致炸了,三轴已经换了~

检查轴承,轴承也是消耗品

网友D:
ZYX在特定情况下会让舵机抖,看是不是三个舵机同时抖

楼主:
引用 网友D:
ZYX在特定情况下会让舵机抖,看是不是三个舵机同时抖

什么时候呢 基本是三个舵机都是同时抖的,飞起来的时候,会瞬间高度抽高

网友:
引用 楼主:

什么时候呢 基本是三个舵机都是同时抖的,飞起来的时候,会瞬间高度抽高

我用113mg,桨对折然后自检,就会放大震荡,三个舵机同时抖,但桨拉直就没事,你ZYX恢复默认试试

网友:
把尾管拆了,陀螺座用螺丝固定好再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