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ero7020师傅请进

楼主(2012-07-15):
看了你发的这个关于你300元买的二手带锯,发现从动轮的调节和安装有点不是很明白,图里的三个配件是怎样组合的,请指点一下,方便的再发点图,谢谢~~!

网友:
我擦!咋弄断了?时速160运输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个零件设计和加工还有材料都有问题,在调整的时候顶断了了的。

网友:
您好朋友,看了您的发言,我马上找以前的照片。结果郁闷的是居然没有两个和在一起的。
只能尝试光用嘴说了
看着是三个零件,其实其中两个是断开的一个零件。
下面有一张图片,可以看到区别。一个是断开的零件,一个是我后作的。
做好的这个中间孔是一个略微的长条孔。上面
带轮上的那个轴插在这个孔里面。上面加上垫片锁紧。然后用上面的顶丝调整角度。

说实话,我都觉得自己说的不明白。
要想弄清楚,一是看论坛中那位老大拍个照片,二是等我什么时候回老家的时候给您拍个照片了。本来要在老家做一个项目,所以把所有的设备都运回去了。结果项目暂时不做了,手头却没有了机器玩。
抱歉了。

调整大小

楼主:
zero7020师傅请加我QQ:164744503

楼主:
回复 楼主:

zero7020师傅这个配件是不是已经有一头轴已经装进下面的带轮里了?那个配件的构造是不是一条长方型的铁,在左边有一条两头同样粗的轴直接穿过方铁?向上的轴的一头直接插到你帖子里说的工人把15MM的孔用16MM的钻头打,就是图里断裂的那个孔里,上面加上垫片锁紧?那个你换了铝帽的调节丝杆在调节到最紧时会不会顶住刚才问的那个两头都出轴的方铁?

网友:
没错,这个 配件的另一头是装在带轮里的。
换了铝冒的那个只是固定的,不是调节用的。
调节的是上面的那个顶丝位置,顶在这个零件的凹坑位置。

楼主:
断了的那个座是不是跟装带轮的那个座带出轴的那两头对着装,用来张紧两带轮的那个丝杆会不会顶着上从动带轮的那个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