坑爹的XG8,副翼混控有问题了,求解啊。

楼主(2012-07-15):
以前用XG8飞三角翼没什么问题的,隔了一个月没飞,今天拿控出来,发现控制有问题。

我是日本手:
左手上下是升降,但看到两个副翼一上一下差动,而不是一起升降;
右手的左右是副翼,但恰恰和副翼是反的,现在成了两个副翼同时升降了。

从XG8的MONITOR监控看也是这个样子,有XG8的兄弟帮忙看看你的是好的吗?

烦死我了,不行明天要联系JR的售后了。

网友A:
明显控里设置不对

网友B:
XG8用了一年好好的路过。没看懂楼主的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明显控里设置不对

删除了配置,重新配了啊,就一个翼型设成三角翼啊。

应该没有配置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B:
XG8用了一年好好的路过。没看懂楼主的意思。

能不能麻烦你看看,你用三角翼混控时,在监控器(MONITOR)里看看动副翼摇杆时,是不是应该2/3通道向相反的方向动;动升降摇杆时,是2/3通道向同一个方向动。

我的现在是反着的:动副翼摇杆,2、3通同向动,这样实际就变成升降了!动升降摇杆,2/3通道反向运动,实际就是副翼转向啊。

网友:
肯定是你的设置问题,多找找原因,检查副翼、升降、转向混控功能有没有被动过

网友:
在设置里把副翼摇杆或升降反向一下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C:

呵呵,谢谢。昨天在MX3G里傻猫就是这么告诉我的,后来反向了一个通道就好了。

网友:
重新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