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拆2个JR,DXS11和11X,看做工

楼主(2012-07-15):
朋友的JR,连续2次出现同样失控现象,主要考虑接收机问题,闲的没事把现场的2个JR拆了,看看做工,似乎没有想象中那么好!

网友:
大夫。。。这做工就算不错了。。焊点饱满 沉金板 一体插头  绞线

楼主:
难道出厂不洗掉松香么!

网友A:
这是大厂的作品吗?和国内二流电子厂做的差不多..那线竟然就那样焊在板上..时间常了..容易出出问题吧.......还有松香......对不住这价格,....

网友:
 楼主这个在哪家买的?

网友:
楼主是否有点小题大作,洗掉松香,和不洗你真的那么在意吗,再说洗掉也是在里面,反正看不到,难道你是黑拖

网友:
标题

唉。。。在中 国就买不上好东西!唉!

网友:
比山寨货好不了多少,貌似拼装货

网友:
这光圈是有多大用到多大啊.

网友:
这做工比华科尔差的不是一点啊

网友:
可以对比一下futaba的,哈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大厂的作品吗?和国内二流电子厂做的差不多..那线竟然就那样焊在板上..时间常了..容易出出问题吧.......还有松香......对不住这价格,....

不这样焊你打算怎么焊?

网友:
DSX11不错了,俺刚入的XG11的外壳漆面那叫一个薄啊,用了两次就留下很多细划痕。

网友:
见识见识…

网友:
懂电子的表示:焊功不错!

网友:
搞电子的,见过N种国内外的板子,发现很多人对于国外电子产品盲目崇拜,以为原件多就是好,以为花这么多钱焊点必须要干净要一样大,现在的电子产品仍然有很大的工作了是需要人工来完成,多拆几个国外的机器你就会经常见到这样的情况存在,某些人对于老外的东西期望太高太高了,当年PS,NGC的手柄我们这一个日本企业就代工过多个批次,真真正正的正货,里面的原件,包括芯片大部分都是手工焊接,当然一个老手焊接的拿给普通人看,他会觉得很漂亮,甚至比机器处理的都好。

网友:
以前dsx9里面,只要是线和板连接,必定经过插头固定再焊到板子上。

网友:
焊的比我好

网友B:
jr比futaba好。。。。。带保险丝
futaba就是各种坑爹

网友:
引用 网友B:
jr比futaba好。。。。。带保险丝
futaba就是各种坑爹
呵呵,我也有这种感觉

网友:
难道俺的XG11是山寨货?

xg11买来一个月,一直非常爱惜,用得也不多。上次发帖反映外壳漆面薄容易划伤,昨天又发现屏幕居然进了很多灰,难道JR就没在屏幕和液晶板之间加密封圈吗?还是俺人品低,买到高仿的了?用了1年半的T8FG现在还好好的。

网友B:
8fg我也差不多一年, 没进灰

就是每次接电都要看清楚,没保险丝真坑爹

接收机我也反接烧过6106hfc,防反接都不加一个,十几块的万能表都有防反接

网友:
12以下都是马来西亚做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保险丝 有控制反接的功能吗

网友:
11X这东西我用了3年 从来未失控过,外壳 做工 内部线路是为了适应外壳形状,控这东西复杂程度和手机差不多。别期待集成度高。因为好多开关必然的要做成分体电路。

屏幕对比 背光 大小 外层镀膜 磨具精度 比另一品牌好很多。  杆的手感更不用说,我敢说除F牌 12Z以上 没有一款可以和11X的顺度相比。

要说的就是实话!

网友:
一般

这做工真的太一般了,不像大工厂生产的。

网友:
11搖控順滑度三千多真的很好

网友:
如果 是小厂做的也就罢了 JR啊 不可思议

网友:
很想知道楼主说的失控问题,究竟是接收机问题,还是发射机问题。
接收机和高频头都是JR原装否?

网友:
我也是搞电子的.这工艺的确很差.你看那保险管竞然没有安装到位!

网友:
dsx9  Made in Japan

网友(2012-12-04):
估计是徒弟做的吧

网友:
有保险丝这一点还是挺好的

网友C:
懂电子的表示这个质量还是不错的,经鉴定JR采用镀金印刷电路板,松香助焊剂对于此类设备的焊点起到了抗氧化作用。
只是不知道不知楼主是不是真的托,还是在这误导群众。。

网友:
貌似拼装

网友:
我觉得是后来动过的。
第一张出现保险管的图,左上两个焊点明显是机器焊的,右边的焊点就有不少松香痕迹,明显是有东西被拆掉了。然后中间两个插件的腿,是掰弯了了以后焊的,再手工钳子剪腿,焊点也是手工的形状,和上面的机器点是不一样的。
个人感觉可能是在某个细节上,厂家有两种设计,原本批量生产的是其中一种,之后人工改成了另外一种。

另外只要有那种脏兮兮的松香,就是后来动过的。这和洗不洗松香没有关系,正常情况下,不洗松香也不会那么脏,因为焊接工人基本都是轻轻一点就焊完了,不会碰到焊盘以外的位置。
只有用烙铁来回折腾,才会出现这种情况。这种情况一般是业余选手焊的不好,反复用烙铁修理这个焊点才会出现这个样子。或者是往下拆原来的原件,工人不太注意,烙铁贴着板子拖动,就出现了脏兮兮的松香痕迹。

网友:
我的JR,打开也这德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8fg我也差不多一年, 没进灰

就是每次接电都要看清楚,没保险丝真坑爹

futaba有防接反的吧

你有用原装电池吗?或者你就算不用原装电池,有用原装的插头吗?
futaba的原装插头反过来是插不进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懂电子的表示这个质量还是不错的,经鉴定JR采用镀金印刷电路板,松香助焊剂对于此类设备的焊点起到了抗氧化 ...

干电子行业的表示这个做工直接退货

网友:
老美对JR/Spektrum的评价是,东西不怎么样,但服务一级棒。想想也是啊,东西不行,服务再不行,那不就挂了~

网友:
新人看不懂 学习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