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飞客服请进

楼主(2012-07-15):
我的是天地飞6二代控黑色的 机型数据储存有问题 SYS17里面的MDA1和MDA2这两个数据混淆了 下面我说下具体原因 我带2架固定翼飞机出去飞 1架是塞斯纳普通四通道的 1架是升降舵混控功能的F15涵道飞机 现在主要的问题是MDA1塞斯纳飞机的副翼和尾翼同时动了 也混控了 (在MDA这个模式下我没有开任何混控 并仔细检查过啊)然后现在MDA2的F15涵道没有问题 就是这个MDA1塞斯纳普通四通道不好使了 变成混控了 怎么才能改回普通四通道模式啊 谢谢 请别告诉我恢复出厂设置

楼主:
继续等啊

网友A:
这个很简单,我琢磨半天自己解决了。当你切换到 不需混控的机型时,按menu 进入 14 选项确认是 off, 然后出来,就可以了。
我也是1架 SBACH 342 和一架 F16混控。

楼主:
回复 网友B:
好 我晚上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直接用MDH3这个机型了 好像不是固定翼的 但是也能飞了

网友C:
您好!
如果不需要混控功能时请将混控功能关闭即可,具体关闭方法请参考说明书设置,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C:
你好 我现在MDA1机型里的所有混控全是关闭状态 但现在副翼和升降舵还是混控 怎么办啊? 是不是还要调哪里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现在MDA1机型里的所有混控全是关闭状态 但现在副翼和升降舵还是混控 怎么办啊? 是不是还要调哪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