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装四轴遇到的问题

楼主(2012-07-15):
这个周末新装了一个四轴,配置如下:
玉兔飞控(1212固件)、新西达2212 KV1400,好盈20A,8045浆。

遇到的问题是:
推油就上窜,收油就掉下来,有时推油还有旋转失控的情况出现。
把飞机放到客厅里调试,推油到快起飞临近点,先只是螺旋桨在转,飞机原地不动,但是过大概5秒左右,飞机就自己窜起来,感觉油门稳不住。

飞控板更换过,不是飞控板的问题(怀疑有问题的飞控板放置在另外一台四轴上是OK的),遥控控制另外一个四轴也没有问题,应该不是遥控的问题。
只有怀疑电机和电调了,以前一直用KV1000的电机。
请哪位兄弟帮忙定位一下,多谢了。

网友:
既然你有二架JJ,为什么不互换一下电机或者电调呢?
飞控和遥控都换过了,不差那一步吧?做事做一半,还好意思问别人,帮模友修的JJ,就是你这套,没发现有什么问题,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630875 ,他现在天天在爽飞呢,
判断不出你的问题在那里,要不你也把JJ寄过来看看???

网友:
22楼有那架JJ的飞行视频。

楼主:
感谢泡泡老师的指点,经过一周多来的折腾,问题终于解决,应该是震动导致的问题,下面是经过:
1、四个电调逐一单个完成校准,问题依旧;
2、四个电机从KV1400的更换成KV1000,问题依旧;
3、浆从1047更改到1045,问题依旧;
4、把机架的4跟悬臂各截短5mm,机架轴距从600mm缩短到500mm,问题解决!(参考泡泡老师的经验)

现在定高飞得很爽,通过自己定位、排查解决飞机的问题并享受折腾的过程,回过头来看还是挺有意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