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今天练习刻个长方体,出了问题,请大侠进来看看?

楼主(2012-07-15):
练习 刻一个 Y 长 50MM ,x长 40MM ,厚5mm,原点在中心,一个长方,问题来了,X、z 方向 一点问题没有,就 是Y方向,每次下刀都不在一个位置上,结果就是宽40MM没问题,长就乱了,每一刀的线都不一样。什么原因。和我用的笔记本有关么(IBM X40 INTEL PENTIUM 1000mhz,512内存,win2000系统)。谢谢!

网友A:
1-传动机构:失步\回差\安装松动\轴承
2-电子问题:干扰\软件
从机械部分开始排除

网友B:
是不是有震动?刚性不行?

网友C:
把笔记本换掉,用台式机试试

网友D:
楼上说的可能性很大,我用的笔记本,X轴出现带不动的感觉。换了台式机一点问题都没有,所以笔记本我不看好啊。

楼主:
这个问题大家再帮我出出招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