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450尾管后座组断裂的问题

楼主(2012-07-15):
本人新配450,试飞普通模式一切正常,切换特技模式轻则尾巴滑动向上偏转90度,重则尾管固定后座组断裂,换新件后问题依旧,请教各位高手到底是什么原因所导致?该如何解决?谢了先!
本人450配置为
    机身飞跃v2.5有副翼皮传
    kst115mg斜盘  401+520锁尾套装
    电调好赢铂金40安
    电机浩马特2835  3800kv
油门曲线普通模式为0-70抛物线,特技模式0-100抛物线
螺距曲线普通模式为0-正8直线,特技模式为负3-正9直线

楼主:
上一张尾巴偏转的图看吧

楼主:
断裂后的样子

楼主:
都断了两个尾管后座组了,坑爹啊~

楼主:
飞机的震动感觉都比较小,跟在用的无副翼450比声音要吵很多

网友:
 这里都会断!!

网友:
用冰人一体尾波箱  试试

网友:
都是震动若得祸

网友:
冰人 一体……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感觉震动还好啊,基本上就一些飞行的正常高频震动啊,难道还有其他什么别的吗?
似乎是转速一上来就受不了了,是皮带紧了还是尾桨大了呢?

网友:
连断2个

楼主:
请各位高手帮助分析下啊!

网友B:
换冰人吧,楼主这个是超级山寨货,我见过很多断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冰人吧,楼主这个是超级山寨货,我见过很多断的了。

谢谢提醒,确实是山寨的东西,冰人的尾波下一步肯定要换,我只是想搞明白为什么老是断,以前可是从来没出现过这种情况啊

楼主:
诺大个论坛怎么就没有热心点的前辈指点下类?!

网友C:
材质太差吧,这里按说除了高频振动,不是很受力的啊
估计是山寨用的铝材太脆,赶紧换好的吧,不然砍到人就不好玩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材质太差吧,这里按说除了高频振动,不是很受力的啊
估计是山寨用的铝材太脆,赶紧换好的吧,不然砍到人就不好玩了

谢谢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