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6 充电器的奇怪问题

楼主(2012-07-15):
今天下午用B6充电,三点停电了,一个小时后才意识到,然后拔掉
电池
。现在插电后,
充电器
外壳有静电 但是显示屏熄火。这是怎么了? 是坏掉拉????怎么解决呢???谢了! 充电器是借同学的 呜呜呜

网友A:
回复 楼主:
是被雷击造成停电了吧?那内部的单片机芯片完蛋了

网友B:
换吧,没用了

网友:
充电器的电源部分出问题了,不知是分体式的还是直接用220V输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