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个传说中的闭环步进接线顺便拍个图

楼主(2012-07-16):
淘的二手货线太短了

网友:
怎么感觉象一个小步进啊

网友:
屁股后面是测速电机?不知道这种电机的闭环原理是怎样的,难得只是速度闭环?

楼主:
后边的结构和步进电机一样,但好像没磁性,电机线转电机时会有电压发出来,后边的没有。它是当编码器用的,有1000/转的分辨率 ,是位置闭环的。就是伺服步进,高速发热利害,电机会有70度

网友:
 贵不贵,太贵了还不如上伺服

网友:
千万不要说它性能好,否则又要涨价了。

楼主:
二手的和国产的普通新步进差不多,一套60的500以下可以拿下。不过好像扭矩没有同规格的普通步进大,但转速可以上很高,但高速时电机会很热,静止时就一点不会热。

网友(2012-08-22):
就是步进反用

网友:
如果拿个模型小电机的轴连到步进的屁股上是不是可以当反馈编码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