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无刷电机扭力降低了,什么情况?

楼主(2012-07-16):
cp上的外转子无刷主
电机
,今天用烙铁烫了下打了螺丝胶的电机齿,结果再次装上后飞起来就没力了,之前很暴力,现在绵绵的,而且很耗电的感觉。电机轴承、插头等全都拆开检查过,没有松动和虚焊,转子用手转动仍然有一格一格的磁力的感觉,而且我烙铁烫电机齿的时候也没感觉到转子有多少温度,就是稍微温温的最多不超过50摄氏度,烫完摸了下,就电机轴有些烫手。各位大大麻烦帮忙分析下什么状况?这个电机还有的救吗?

网友A:
还真不好说
如果没退磁,很大的可能就是碰伤线圈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退磁或者弱磁后,是不是用手转起来很顺滑,没有了那种一格一格磁力的感觉了?

网友A:
一点感觉都没有那就退得够干净的, 试空转看看 电机发热情况 ,发热比原来大的 应改是线圈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空载发热正常,转子用手转动也有磁钢一格格的感觉,但是就是电机现在就是扭力不行,转速好像和之前差不多。估计应该是弱磁了,现有的这个弱磁的转子,能不能通过重新绕线让扭力恢复以前,同样扭力下的转速比以前降低一些都没关系,主要没扭力就飞不了啊,一推螺距掉转的厉害

网友A:
只能增加圈数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线经呢?是和原来的保持一致还是在能绕的下的情况下适当的粗一点?

网友A:
当然绕得越多越好了,你尽力而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