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500级 尾桨

楼主(2012-07-16):
各位,现在尾桨 什么的质量好,我这里原装的 两个放桌面上 对比,尾桨尖 高差 1mm多

网友:
不要买很便宜的那种就可以了

网友A:
最便宜的又不是不能用,想要好的,杨格,sab,funkey,都可以

网友:
飞越新款塑料尾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便宜的又不是不能用,想要好的,杨格,sab,funkey,都可以

谢谢了

网友(2012-09-12):
便宜就用尼龙吧,碳纤买贵点的好

网友:
是不是测量有点问题呀?用你的方式测量下其它品牌的桨看看差多少?

网友:
飞越的碳纤尾桨,30元一对,不过没必要,飞越新出的塑料尾桨,5元一对就够用

网友:
差那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