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猎鹰王F16的详细安装攻略

楼主(2012-07-16):
如题,第一次装VECTOR矢量口,不太明白,请有安装经验的模友赐教。

网友A:
如果是64涵道那款,可参考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2B%BA%D3%C2%EDprs,但可参考内容不多。
有一些建议反而是值得注意的(针对64mm这款):
1,建议拆掉矢量喷嘴,因为其动作效果不好之余,也太重(可省掉一个喷嘴和2个舵机的重量)
2,全动尾翼可改为固定翼面,再开升降舵,这样的飞机的稳定性会提高。因这款机的尾翼铰链不是很结实。我还没改,但也因此很少做暴力动作
3,前起落架加强,因其起落架钢丝是穿过进气唇口到机舱内,唇口部分一定要加强,否则几个起降之后就会明白神马回事
4,动力:如果是64涵道,还是上64mm黑旋风KV4800那款吧,或者动个手术改成70涵道
如果说的不对请多包含~~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64涵道那款,可参考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572836&highlight=%2B%BA%D3%C2%EDprs,但可参考内容不多。
有一些建议反而是值得注意的(针对64mm这款):
1,建议拆掉矢量喷嘴,因为其动作效 ...

谢谢您的建议,本拿来做了升级训练的,不敢冒然玩矢量,您的建议我将积极采纳。

网友:
F16机型的特点,决定了电动涵道在这款机上的效率会比较低,需要开作弊孔。
如果要体验矢量飞行的乐趣,我比较推荐70涵道的F35,带矢量版本的好像是FW的比较好,价格也不会贵很多。

网友(2012-11-20):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64涵道那款,可参考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572836&highlight=%2B%BA%D3%C2%EDp ...

我是飞翼70涵道,打算装蓝岱10叶金属涵道70.请问舵机部分如何连接?

网友:
如果沿用全动的尾翼,我只建议把舵角直接装在尾翼上,而不是轴上,一定要牢固,避免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