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跑,大脚与越野的互改

楼主(2012-07-16):
大家都这样想过吧,把大脚换个平跑胎或换个越野胎,这样不就不用买呢么多车了,可以节省经费。(追求完美,专业的绕过)
想了想有好多种改法,我一一列举:
1·大脚改越野:不知道稳定性怎样;
2·大脚改平跑:速度不够,要换高速马达;
3·越野改大脚:避震行程不够,前轮不一定能转开,马达负载加大,要换大扭力马达;
4·越野改平跑:速度不够,要换高速马达;
5·平跑改大脚:避震行程不够,前轮不一定能转开,马达负载加大,要换大扭力马达;
6·平跑改越野:避震行程不够,前轮不一定能转开,马达负载加大,要换大扭力马达;
以上情况是在不改变车架,齿轮的情况下。
有经验的人给看看分析的对不?
有没有改过的人,大脚或越野改平跑的能不能漂移(换了光胎)?这是最重要的问题

网友:
 万变不离其宗!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有点意思

网友(2012-09-30):
最重要的问题是可以飘逸  但没平跑那么专业  以上1至6我认为楼主分析的很正确 但有部分可能不是那样的

网友:
针无两头利

网友:
看看 hsp的电动16仔,所有底板都一样,有刷配置的电机和电调貌似一样。
平跑和越野相比,减震一样,推拉杆和轮胎不同
越野和大脚相比,减震不一样,推拉杆相似,轮胎不同
平跑和大脚相比,减震、推拉杆、轮胎都不同
互换的可能性有,但很麻烦,单买配件的价格也不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