竟然是电调烧了

楼主(2012-07-16):
昨儿爽飞T45,14.8V2200MA 25C格式电池,黑旋风函道风扇组,中特威60A电调,飞了4-5个起落没问题,最后一个竟然空中失控一头栽下来,摔个稀碎,然后一阵白烟冒起,走过去一看,电调烧糊了,电线接头烧化了,飞机材料阻燃,其他都无损失;室外温度才27度,这配置还能烧电调,都70%油门!不过中特威60A电调以前就坏过一个,这又烧了一个,中特威的电调质量不至于这么差吧,靠!

网友:
仔细检查,会不会是短路,或断路导致缺相,从而引发电调烧毁?

网友:
不会这么差吧!

  肯定有问题,中特威不至于比新西达差,新西达都不至于这样呀!

网友:
t 45  配置和lz类似 ,用 中特威 40a  100多的电调 还没试飞过

网友:
回复 楼主:

要不给你整个好点的, 或者给你修修,

楼主:
真搞不明白,用中特威40A电调和14.8V飞的时候电调过热就会降低功率输出降低转速,还能成功降落,但用了60A直接烧毁了 ,天知道咋回事了

网友:
zwt有几个飞直机的在用?明显是不好咯,凤凰,好赢,亚拓35x之类的才是好货

网友:
是ztw打错,我用直机的眼光来判断电调好坏不要介意,不过,直机上能用的都可以在同级别的固定翼上,可能都不会发热

网友:
 ZTW还行啊!检查下是不是其他情况呢?

网友A:
这配置 你用的是4000还是4800KV的 你知道黑旋风4800上4S电流有多高吗?。。如果你用的是T型插头 就算20度室外温度 你飞也会扛不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配置 你用的是4000还是4800KV的 你知道黑旋风4800上4S电流有多高吗?。。如果你用的是T型插头 就算20度室外温度 你飞也会扛不住

技术方面确实不懂太多,还请指教,也好死个明白,O(∩_∩)O~

网友:
我的也是中特威的,同样的黑旋风,同样的T插,还是等天冷了再飞4S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配置 你用的是4000还是4800KV的 你知道黑旋风4800上4S电流有多高吗?。。如果你用的是T型插头 就算20度室外温度 你飞也会扛不住
黑旋风4800KV配好赢飞腾系列40A,用4S 2600电飞过无数起落的飘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