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金属漆涂装会不会影响遥控距离?

楼主(2012-07-16):
如题,手头还有点金属漆,用来涂装会不会影响遥控距离?2.4G的。

网友:
会,2.4g波长很短,容易受阻挡

网友:
天线架设在机外想来没问题,真机也有无线通信啊。

网友:
最好别用

网友:
要把天线露在外面.否则最好别用

网友:
双天线系统的可以考虑,否则还是算了。就算天线放外面,也有被自己的机身挡住的时候。

网友:
回复 网友A:

 正解

网友B(2013-07-17):
天线外露也无用的,严重点还没上天就可以看到干扰!我只是机腹上贴了一段铝膜,还没上天油门和舵机干扰,不管的上天,飞丢了(上面还有飞控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天线外露也无用的,严重点还没上天就可以看到干扰!我只是机腹上贴了一段铝膜,还没上天油门和舵机干扰,不 ...

没错,事实如此,最好别用

网友:
涂一点,少一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