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很,为啥我只能看论论坛,看不到论坛上的图片

楼主(2012-07-16):
谁知道啥问题呢

网友:
浏览器设定不看图片?

楼主:
其他网站都是好的,例如数码之家

网友:
在控制面板的论坛选项,是不是设定了不看图片?

楼主:
看了一下论坛设置,也不行

光显示图片文字,红叉叉

网友:
我觉得是网速不稳定(00.01然后瞬间 500+)

楼主:
其他站都是好的。,只有这个不好才奇怪

网友:
要快就重装系统,基本可解决问题

网友:
浏览器的问题,清空浏览器缓存,换个浏览器,重装系统

网友:
将就得看看文字就行了

网友:
用的是什么浏览器啊?
用Firefox ?有个Firefox的插件是可以过虑图片的,Adblock plus。

楼主:
用的360浏览器,貌似在家里可以用

网友:
是一点也看不到图片还是图片都是红叉?前者是设定了不显示图片了。
装个马桶吧!

网友:
360浏览器是IE核心的,装个非IE核心的浏览器:Opera,chrom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