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兔比KK的板子好在什么地方啊

楼主(2012-07-16):
玉兔比KK的板子好在什么地方啊

网友:
一分钱一分货。最好的例子就是 伟力 和 华科。
看你的口袋里面有多少了。钱多的花买最贵的

网友:
kk说是推荐新手用的 其实是因为价格原因 性能的话一般高手才能玩得好

网友:
KK不会玩啊

网友:
KK没自稳,没定高,没定点,没自动返航 ,这就是差别

网友:
回复 网友A:

推荐新手???????纯粹是误导  我就新手 抛弃kk选择了 兔子  kk一次都没有飞起来过  因为新手不会娴熟的操控  得到的只是无数次的炸机  换了兔子 好舒服 好舒服

网友:
反正我入的是兔子:loveliness:

网友:
回复 楼主:

KK和玉兔最大的不同點是新手玩KK一定立刻炸機,準備重買一台,新手玩玉兔只要你會前後左右會加油門會退油門基本上可以維持一段時間,但是如果飛到你背後保證也是炸機,因為跑到你後面你就不會操作了。

网友:
KK主要是适合飞大动态的动作,功能简单,配置当然是没有可比性,差远了……

网友:
兔子适合新手,功能齐全,可扩展性好.....

网友:
KK带给你只是无数次的炸机 你看我的kk炸机图片 换了玉兔好了 很容易 至于有些人说兔子咋地咋地  这毕竟只有奥拓的价格 你想要奥迪的性能 可能吗

网友:
看看我换了兔子的试飞视频

http://www.tudou.com/v/Pmpk2MyAwLE/&resourceId=0_04_02_99/v.swf

网友:
新手建议还是选择兔子,毕竟最稳,性价比最高,更重要的售后服务及时周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