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 drone 求助,角度过大空中停车

楼主(2012-07-16):
今天拿出去飞,角度也不是很大,后来我还调小了最大倾斜角度,但是往前飞停下来的时候它会回弹,然后就坠机,这怎么办啊,有没有办法把这个强制制动关掉啊
一代

网友A:
菜单里面可选的,仔细看清楚,最大倾斜角度是指,机身超过这一角度后自动停机,你设置得太小的话,肯定会经常停。

网友:
没有的,这个是苹果的设定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对吧,这个设置之后移动速度也会随之变化,比如我设置的大它移动的时候倾角就打,速度也快,设小了最大就倾斜那么点啊

楼主:
有什么解决方案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这纯属灌水吧

网友C(2012-08-29):
把最大倾角设置大点,就不会停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