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ookong出问题飞不起来,请大家帮忙看看

楼主(2012-07-16):
一切都按照说明书说的安装好,测试飞的时候一边找地一边侧翻。调试了很多次无果。请大家帮帮忙,到底是怎么回事

网友A:
桨装反了。一边力量向下,另一边力量向上,所以侧翻。回答正确,加10分。

楼主:
浆装反了?应该浆上有子的那边朝上不是吗?

网友B:
光说有什么用,先把安装好的照片发上来看看,然后再检查调参,必要的话么上点视频

楼主:
又仔细检查了桨一边,有个桨真是装反了,没看桨上的字,呵呵,给楼上加100分喽

网友C:
这样有标题挺吓人的,应该扣100分。
自己没按说明安装调试,就结论“wookong出问题飞不起来……”,用语很不严谨

网友D:
上飞机图 调参截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