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4质量很差

楼主(2012-07-16):
小车床昨天罢工,一查出大事,拆开车头,发现双联齿轮破碎,原来是塑料的,做很粗

网友A:
你才知道2K4 的主轴箱齿轮是塑料的啊??!!

我换了钢的了 后悔死了

那叫一个响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是说换了钢的噪声很大?

楼主:
能找到尼龙的不?

网友:
欢迎来自火星的楼主~~~

楼主:
这配件铁的还顶贵的

网友:
这种齿轮好像作用就是减噪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才知道2K4 的主轴箱齿轮是塑料的啊??!!

我换了钢的了 后悔死了

那叫一个响啊。。。。

这种双联的过桥齿轮,用尼龙的没错了,不光小床子,一般6140以内都是这样的,老式620,630用的是铸铁的,为的就是撞到床子时就破这个,保护齿轮箱。(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是说换了钢的噪声很大?

你换了就知道了  我是不愿拆了 凑合着呢

网友:
尼龙齿轮优点就是噪声小,这个床用得精心点。还是可以的   不要太超力,一般不会坏

网友:
操的太用劲了吧

网友:
让小床出力太过猛烈了!!

网友:
小家碧玉拿来当作老鸨母来操,不操爆才怪

网友:
听说K4 修1000次

0618最多修10次

网友:
塑料齿轮也有质量上的差别,塑料齿轮质量好的很耐用。通常加工钢铁要用低速档,这样齿轮受力还小一些。高速档用的是小齿轮,受力很大,遇到闷车、撞刀,瞬间冲击力可能崩齿。
    塑料齿轮减噪效果很好,我在阳台上干活,别的房间里听不到它的声音。可以一边干活一边听收音机。
   金属齿轮噪音太大了,让人受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