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0-dfc 试机视频

楼主(2012-07-16):
手机拍的,处女飞,太灵活了,第一块电下来后调飞行风格和exp,和循环螺距,好点,还在调试中,相对大机来说,它真窜,但无风情况下还是挺稳的,一口气飞了6-7块电,ps:当天3-4级风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DI4MDU1MjE2/v.swf

网友:
贴个我飞的,第四个起落,机子还没调顺,飞的很烂

楼主:
想看看接收机的位置,我的侧挂,不放心,但接收机大,放底部太不好看了

网友A:
我贴在尾舵机底下了。

网友B:
请教LZ,SK720放得进肚子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贴在尾舵机底下了。

你飞得很好了,我的接收大,贴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教LZ,SK720放得进肚子里吗?

不清楚,但肚子好小

网友:
3GX是直接塞肚子里吗?

网友:
3gx可以塞进去, 有人说250那个双推有问题,会卡死,楼主遇到过没?

楼主:
不会卡死,但虚有点大

网友C:
兄弟!我说了吧这机贼得要死,你算好了,我的原配浆都烂了,用飞越的碳千浆,这机油门超难控感觉,打一点点就忽上忽下的,飞行风格我用10,你可以试试打开有副翼模拟重力加大一点,exp跟翻滚速率调小一点就稳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兄弟!我说了吧这机贼得要死,你算好了,我的原配浆都烂了,用飞越的碳千浆,这机油门超难控感觉,打一点点就忽上忽下的,飞行风格我用10,你可以试试打开有副翼模拟重力加大一点,exp跟翻滚速率调小一点就稳一点

还可以吧,算在我的控制范围内,但450上敢做的动作暂时不敢试,太贼,我飞行风格用30,exp没调低,但翻滚速率调小了点。还在调试中,我那天试飞3-4级风,还不错的。

网友:
在屋顶飞油门要好高吧

楼主:
为什么油门要高?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教LZ,SK720放得进肚子里吗?

放不下。250pro很多改进都不错,就是这个舵机板改得不好。原来用250还可以切掉侧板两角安装sk720,现在只能装在底板下面了,三轴接收机没有很好的保护,飞起来很不放心.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兄弟!我说了吧这机贼得要死,你算好了,我的原配浆都烂了,用飞越的碳千浆,这机油门超难控感觉,打一点点就忽上忽下的,飞行风格我用10,你可以试试打开有副翼模拟重力加大一点,exp跟翻滚速率调小一点就稳一点

那是3gx的问题,3gx目前的软件很一般,不知道多少版本之后才能赶上MB.

楼主:
在飞最后一块电时,固定主轴底部的螺丝居然不见了,汗

网友D:
亞拓新款雙尾推,只要按說明書組裝調試得宜,最大特點,滑順無死點且虛位減少接近無,謠言它有卡死問題,是無蹟之談空穴來風

网友E(2012-08-30):
我的亚拓250se,为什么飞起来总是忽高忽低,而且有的时候有金鱼尾,有的时候就没有,尾巴抖很厉害的时候降下来,从新起飞就又没有了!这是什么原因啊?请教各位老师了

网友F:
关注这个小机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