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玩家购买和使用虎钳的经验

楼主(2012-07-16):
我购买的几个钳子,加起来超过一千块钱了,我决非工具党,算下来自己都大吃一惊。我觉得我更多的是,买到了一些经验和教训,在此免费提供给新手玩家。

第一个经验是,将钳子降级使用。也就是说,考虑到精度或夹持力等因素,在中 国买的不算太贵也不算便宜的那些货色,只能降级使用。我不是针对加工业者说的,而是针对爱好者和家用机。我也不是说那些“老货”,也许老货还是可以的,不过我没有运气碰上。

把磨床用的精密平口钳用在铣床上,才能有精度。
把铣床用的机用平口钳当作台虎钳用。
把钳工用的台虎钳做木工活或者不受力的活。
把钻床用的平口钳当作重物使用。您没看错,当作重物使用,我有好几个这种重物。当然,如果升级改造一番,在钻床上也可以用,小的工件用手拿着钻孔不方便的话,可以考虑用这种钳子夹住,再用手或夹子压牢钳身,也就是说标准用法。

第二个经验是,所谓的磨床平口钳,其实是多用的。这种锻造的精密平口钳,虽然比较贵,但绝对值得买。用压板压紧,就可以在铣床上用,精度不用说,夹持力完全没问题。既然铣床可以用,钻床上当然也可以用。可以当作平行量规用。可以当直角尺用。我在家用金属锯床上也用它夹很小的工件,还开发了一些另类用法。还有很多用法等待挖掘。这玩意,买两、三个一点都不多。

网友:
当然是这个道理,买任何工具都不能刚好.要超标才好用.但同时也要考虑口袋里的钱.总之权衡再权衡,三思再三思.

网友A:
最近想买精密平口钳还没下手,穷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近想买精密平口钳还没下手,穷啊!!

想买就买,一般小的才200多,绝对是可以家用一辈子的东西
我刚入这坛也是犹犹豫豫买了个征宙平口钳
后来就癫狂了,在二手区抢东西红眼了
几个铸铁块,几个垫块,几个蛤蟆夹就要很多钱的,
随便买点啥都要几百元的,
要想做点啥东西,
没个几万的投入还真不算啥。就算你钱没投那么多,加上投入的时间就很可观了,谁说时间不是钱呢
家里抢了垃圾一大堆,回头看看还是那把200元的平口钳最顺眼
钻东西手捏不住,下面吊个平口钳就不会乱转了
吃核桃手捏不碎,用门夹会把门夹坏,
用老虎钳夹会把手夹出水泡
用平口钳最好了
轻轻拧几下,核桃就乖乖的脱掉外壳了。

楼主:
铸铁块要慎重购买,糟糕的情况是只能当重物,好的情况是可以降级使用。

至于征宙的精密平口钳,我估计这玩意能当一般等价物,绝对比人民币保值。我很奇怪为什么有人炒黄金炒二极管也不炒这个。这个东西留给儿孙也不丢脸。

网友:
照您的用法。吃螃蟹也行。加一種用途

网友:
买个核桃夹子,还专业,还便宜

网友:
我最早买台虎钳是刚工作没几年,
买了个可以夹在桌子上的台虎钳
那时花了20元,上海产的
一直放在家里十几年没用
前几年拿出来用,
发现是个次品,钳口不合缝
我后来垫了铜片就合缝了
用它夹着铁块和木头,练练锯功和锉功还不错
第二个台钳是一个雕刻用的钳子,500多元
下面有个铁球可以360度旋转,
这个钳子用来雕花或雕图章最合适了
十几斤重。
第三个钳子是个125宽的台钳,有28公斤重
只花了100元,非常结实,按照楼主的降级理论
我有把他砸坏后当铁砧使用的心理准备
毕竟TB上的梅花牌铸钢铁砧一个还卖800多元呢
。。。。。。

网友:
能夹200*100*50的应该选用多大的磨床平口钳,应该选那种500多的是么?

网友:
同样的价格,国产和非国产差距明显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当作平行量规用。可以当直角尺用。我在家用金属锯床上也用它夹很小的工件,还开发了一些另类用法。还有很多用法等待挖掘。这玩意,买两、三个一点都不多。
.
楼主油菜花!
麻烦你把扩展用法,都贴图上来,让我等学习一下,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好意思贴图,我怕人家耻笑。因为都是极为简单的用法。大家都会我还说得这么起劲,太丢脸了。

平行量规 -- 直接用
直角尺 -- 直接用
家用金属带锯床上用 -- 我的带锯床,夹具只能夹较大的料,要切割小工件的话,不方便夹持。所以小件就要另找一个钳子夹住,再夹到带锯床的夹具上切割。经过比较,精密平口钳夹持比较方便,因为两侧都是平的,方便带锯上原来的夹具夹持。顺便说一句,夹小工件,论坛上也有坛友是用压板压住的方法,也很好。也有网友用钻床平口钳夹,不过要做一个木板,先把钳子固定在木板上。
数显高度尺 -- 夹一个数显卡尺即可。我在另一个帖子里发了照片。我再做一个夹具,就可以划线了。
安装齿轮 -- 安装齿轮到小电机的轴上。就像楼上说的压核桃那样,不过要小心谨慎操作。其实只要是压小东西都可以。

其他用法欢迎不怕丢脸的人补充。

看来我适合去销售精密平口钳,或者做做托什么的……(*^__^*)

网友:
能做好就是不给你做好,怎么地吧。
做不做好根本不是钱的问题,和生产者的心态和素质有关!
木工夹可以夹核桃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