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雕刻机的主轴电机方面的技术问题

楼主(2012-07-16):
问个问题,我的雕刻机上主轴
电机
用的是12v的直流电机(也就是遥控车上的电机),在加工的时候因为要根据刀具的直径大小调整转速,想问下,可以用遥控车上的电调,调整电机的输入电压么,该如何调整,最好有个简单的电路图,有谁试过么?

网友A:
好像TB有电调测试器的,那东西好像能调速,不过调速后就没力了

网友B(2012-10-18):
电机调速慢些后如何保证力扭呢。如果只是调电压,可能不行吧。比如高速时48V,低速时12V,哪12V可能没什么力了。哪不符合加工要求吧。
一般如果想低速时也有力有什么办法? 如果机械调速就牛了,低时扭力反而大。呵呵。

网友C:
想低速有力要用PWM调速,
如高速时48V,低速时也是48V,只不过是断续导通的,
你看电动车,在启动时速度低但力很大。

网友C:
本坛有简易PWM调速电路,可以由mach3控制调速,搜索下可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