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烧油的车与电车有什么区别?房车、越野、大脚哪个好?

楼主(2012-07-16):
求助!烧油的车与电车有什么区别?房车、越野、大脚哪个好?

网友:
看你想怎么玩咯,一般是大脚拉,场地没限制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可是大脚速度跟不上呀!

网友:
看场地  看你爱好
房车速度快,地盘底,需要有场地。越野飞起来比较漂亮。大脚比较暴力,对场地没要求,看楼主应该是一个人跑车。大脚应该好点。
油和电看个人喜好,有人喜欢油动的轰鸣,有人喜欢电动的干净。

速度和车型关系不是很大,大脚也能跑到80KM/H.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大脚跑得快还是越野快??

网友:
不同的车型怎能比,个个知道广本好,但点解还有人开夏利车?

网友:
还是选大脚了…………

网友(2012-08-17):
电动吧。油的太肉了

网友:
结合本地实际以及周边模友大部分玩的一个情况来确定自己买什么,如果就你一个人的话就看你有什么样的场地来决定买什么样的车!

网友:
油动大脚

网友(2013-06-16):
大脚越野性能好吧

网友:
进来看看。新手路过。

网友:
这个主要看 你的用途:   新手建议烧电        根据喜好和场地选车。      大脚适应性最好     平跑对场地要求极高

网友(2013-12-27):
我个人比较喜欢大脚

网友:
电车比较干净,油车玩起来比较爽

网友:
平跑安逸

网友(2014-02-12):
平跑在好场地,那个速度,碉堡

网友:
平跑操控性好,稳定,但是需要合适的场地,竞技型车
大脚操控性差,通过性好,不挑场地,娱乐车辆
越野操控性不错,稳定性不错,通过性一般,比赛娱乐都可以
另外还有竞速卡,稳定性好,操控性还不错,通过性也不错,属于娱乐比赛跑场利器,比较推荐
短卡,各方面性能都中庸,姿态销魂,出去遛弯短卡比较合适
平跑,短卡主流是10车,越野,竞速卡主流是8车,大脚各种随意

发动机主要烧甲醇,有毒,家里有孩子不建议玩油车,而且维护蛮麻烦的
另外还有汽油车,比例偏大,相当重,没有运输工具的话可以锻炼身体
刚开始玩车建议电车,简单好维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