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6二代 天线改造

楼主(2012-07-16):
改造前
改造后

网友A:
最好有改造前后遥控距离的数据来对比下

网友B:
就是数据重要

网友C:
等有实质性的说明

网友D:
不知楼主这样改造是什么意图?

网友E:
这样还不如以前好,多了一个接头信号都差点

网友F:
如果只是并联一根天线,由于阻抗匹配问题,效果会比以前差。

网友G:
并不是所有天线都适合用在遥控上。照片里的那种就属于这一类,和花**的有一拼

网友H:
感觉这样改效果会更差 不会有好的改进

网友I:
两条天线合路要考虑阻抗匹配。2.4G高频对焊点有很高要求,要圆润,馈线不能这样子焊上去的。
看LZ这样改造,效果只会更差!不如不改!
还劝LZ一句,小心失控!

网友J:
楼主,用事实说话,上视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