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竞速/短卡/漂移/摩托/越野)
求助电调方面信息

楼主(2012-07-16):
有劳老鸟指教。对于电调几个问题。
1。车模电调,
船模
电调,还有航模电调,那种反映速度最快,指接收到信号后启动
电机
的速度(让电机达到最高转速)
2。高压电调支持10S以上的电调,都有那些牌子有。
3。反映速度最快的电调,同时支持10S以上电压的,最好的电调是什么牌子,什么型号的。
4。KONTRONIK JIVE 120A 电调可以用在车上吗 ,需要改动散热方式吗 ?
暂时以上几个问题,多谢各位高手解答 。

网友:
可以选电动车的电调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朋友回复信息,那种电动车电调可以启动模型的无刷电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