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B3.08功能参数表选项的意思,望解答。

楼主(2012-07-16):
2.0的说明书没后门两项的说明,不知道是什么意思所以不敢调这两项。望懂的告知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2.0的说明书没后门两项的说明,不知道是什么意思所以不敢调这两项。望懂的告知一下。

F :当3D 忽然加大螺距的时候  尾舵会随着螺距的变化一起动  这样解决大螺距尾巴甩的问题
G:可以理解为十字盘运动的速度 数值越高,飞机的越灵活,翻滚的速度越快

H:   相当于集体螺距的急刹车功能,当你上下抖舵的时候,急停更给力,爆浆的声音也越大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了,不知道MB可以不可以调副翼和升降的混控到油门这类的设置?

网友:
目前所有的三轴 都没有类似的混控功能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控的不能调吧?

网友B:
感觉G的解释不对

论坛看到好像过好像是模拟副翼的手感 ,我调过,调高了 ,mb自旋手感 比 vbar还稳 ,不过是泰世的黄vbar,,,,

网友:
引用 网友B:
论坛看到好像过好像是模拟副翼的手感 ,我调过,调高了 ,mb自旋手感 比 vbar还稳 ,不过是泰世的黄vbar,,,,

老八代错误的解释

自己调调看 再翻翻看 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