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脑高手显圣

楼主(2012-07-16):
为了搞数控铣床,入手一垃圾笔记本电脑。富士通的,FMV-80NUB,没折腾几个月,屏幕不定时花屏,所以就去买了一二手的垃圾外接显示器与之配套,可这东西毕竟不方便,另外还想着把他用于我的测量仪上。所以在网上又淘一笔记本的屏幕,下午到货,接上好用,可切换了几次外显后,发现不能切换回笔记本显示器了,换上以前原装花了的屏幕也不行,按照网上的办法,恢复系统和卸载显卡驱动,都没用。实在无可奈何,望电脑高手指点下,多谢!

网友A:
不能用并口卡吗,旧电脑一般有这个那个问题

楼主:
我没台式机,也嫌那东西块头太大,所以买个带并口的本本,反正不值几个钱,估计跟一个USB的卡差不多。

网友B:
本上有无“Fn”键

网友C:
估计是你本子够垃圾的,运行软件吃不消。

楼主:
原帖由
mengdll
于 2012-7-16 20:23 发表
本上有无“Fn”键
当然有了。这个笔记本是用Fn+F10切换的,开始可以切换,可现在只是闪下,切换不回去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配置是P2.4,512M,60G,速度还凑合!

网友D:
你的系统是不是没装好另外你的笔记本主板是否又开焊的地方笔记本年头多了拆了看看吧

网友E:
屏幕排线是不是挂了?

楼主:
回复 网友E:
挂了的话,也能将外显关闭呀,始终是外显工作。

网友F:
设好自带显示屏分辨率。
一般来说,安装完显卡的官网驱动后,显卡的属性设置中,应该有设置自带屏幕显示或外接显示的选项。选好自带屏幕显示时,要留意设置好分辨率。
没有接触过这种型号的手提。不过 富士通 口碑不错的。

网友F:
另外,有的机型在BIOS中也可以设置只外接显示器的。

网友G:
显示屏分辨率设置低点再切换

楼主:
刚在BIOS里设置了用内显示器,也调低了分辨率,还是启动不了内置显示器,也关不了外接显示器。

网友H:
标题
首先,原来花屏问题确认是屏的问题吗?感觉屏出问题的可能性比较小,要看看是不是主板上显示部分出问题了。
其次,现在的问题要仔细看下,按你说的始终外显工作,那么又可能真的是主板的液晶显示驱动部分出问题了,系统根本没检测到内置液晶,只检测到外显,所以你无论如何切,也只能外显,同样的,换原来的屏幕是一样效果。
估计:原先是主板液晶驱动部分偶尔出问题,后来彻底挂了;原先的屏有可能是好的。

网友I:
电子产品有 寿命的
估计到年限了

网友J:
其实还是弄个专用的小台式机,能查PCI卡的,弄个PCI接口LPT卡十几元.就俩并口了.
要AMD系列的CPU+主板.

网友K:
F10键坏了。

楼主:
不就一个显卡吗,真有问题,应该根本就不能显示才对。

网友L:
调低分辨率不行就重装系统,再不行就大卸八块。

网友:
继续切,把显示输出线拨了启动一下,带线默认上次设置。

网友:
右键-属性-设置-1为主屏试试

网友H:
引用 楼主:
不就一个显卡吗,真有问题,应该根本就不能显示才对。

算了。
看帖子标题楼主还像是请教的样子,但是看楼主的回帖貌似根本就没仔细看别人的回帖。

楼主:
引用 网友H:

算了。
看帖子标题楼主还像是请教的样子,但是看楼主的回帖貌似根本就没仔细看别人的回帖。

老大,我真是诚心求教大家的,绝对没有冒犯任何人的意思。我的意思是说,笔记本是集成显卡的,两个显示器应该用的是同一个显卡,外接显示起器正常,是不是说明显卡是没问题的呢?在属性—设置那里是显示有两个监视器,但外显成了主显,笔记本上的显示器成为不活动的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经常拆,那些元件都那么小,我真还没水平检查虚焊。

楼主:
引用 网友L:
调低分辨率不行就重装系统,再不行就大卸八块。

早都卸过好几次了,但着电子的东西不比机械的东西,眼睛看见摸的着。我手上的东西,没几样没被我卸过。

楼主:
不搞了,影响心情,已经将买的屏幕退给卖家了,拆掉了笔记本显示器,用外接显示器算了。

楼主:
多谢各位大侠的指点,谢谢!

网友:
最佳答 案是把笔记本丢掉重买一台,现在象你这种配置的话也就几百元(资深电脑玩家)

楼主:
我买过来280,花了35买了块P2.4,原来是C2.4.

网友(2012-08-21):
我觉得花屏问题可能是屏幕排线的问题,可能是接触不好,建议查看屏幕弯折处排线.我有一台东芝笔记本就是这个问题,重新安装过后就好了.

网友:
本子主板上 有没有动过?   屏线、插排。。。

如果没有,可以进CMOS 以DEFAULT 开机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