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指教下1.8m两栖攻击舰的动力(更新上一艘军舰完成图)

楼主(2012-07-16):
做完1.2M的军舰模型,现在想做1.8M的美制黄蜂级两栖攻击舰,大概的尺寸为长1.8M,宽0.35M,吃水0.08M,船型深0.32M,目前的想法是用一个无刷电机通过齿轮箱带动2个40MM的全浸桨,航速3到4公里每小时就行了,手上有12V7.2AH的蓄电池,想问问应该用多大的无刷电机,低KV的行么,12V电源下要多大的电调,有什么好推荐么,齿轮箱哪里有加工的

网友:
双550。320a有刷电调

网友:
用无刷的也行,无刷的配置和快艇一样,最好还是加减速组,免得速度过快和烧电调和电机

网友:
回复 楼主:

淘宝有金属齿轮箱卖 很贵 100多吧   建议用双电机

网友(2012-08-20):
同意楼上

网友:
1.1米/ 秒,应该达不到比例航速

网友(2013-02-08):
个人的想法,用无刷来带动减速齿轮箱有点不行。无刷电机和有刷就像是,汽油机和菜油机的区别。前者是转速快但没力(转速快所以容易热),后者相对来说有力的多。做个实验就可以了拿艘无刷的竞速船去拖另一艘船速度就大大的减少了。而且电机马上发热的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