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种用手动冲床改造的折弯机(板金工具)的制作方法

楼主(2012-07-16):
我在国外网友的博客上,看到一种用手动冲床改制的折弯机,下面是仅有的两张照片。

这个网友没有说明是如何制作的,也没有工作原理、图纸、尺寸等。只是说这个是板金作坊用的折弯机的手动版本,最大折弯宽度是50mm,不能折硬板和厚板。

从图片上看,好像制作并不算困难。但是,这个东西的结构从图片上看不清楚,尺寸也不知道。不过,我想这个肯定不是他独创的,应该也是仿制的结构。

我想买一台手动冲压机,照着改成一台相似的机器。我想请教一下熟悉板金的朋友,在哪里可以找到更详细的资料呢?谢谢!

网友:
折弯要有阳摸阴摸的。
如图,冲压机上的那个尖头就是阳摸
下面台面上的是阴摸。你有冲压机,定做模具就好了。

网友:
上淘宝看看。

这种折边模的上下模块都是标准件。

自己要做,还是要设计3D图纸.

楼主:
谢谢楼上两位。我看看淘宝上有没有出售的模块。

楼主:
好像没有合适的卖。

看起来上下模好像就是两个90度的角配合。我先做一个螺纹压紧的吧。不知道这个测微头的微调机构是干嘛的。

网友A:
折床最重要的零件是刀模
刀模分上下模
都是鋼鐵廠直接用模具整批拉出來的
一根大約是6M還是4M吧?
價格和鐵材差不多
不算太貴
三十年前台灣早期機械行業興盛時還買的到這個東東
如今時代變遷
除非去拆二手機台
否則一般鐵材行己經買不到這種東西了

個人要DIY最困難的就是刀模了
銑床銑刀模有點困難
線切割也割不了太長的尺寸
所以建議直接買現成的刀模回來
TB上好像有在賣
主體再自己DIY
主體可參考SHIYAN兄弟的帖子或是淘寶上的相片
就是簡單的幾片鐵板而己

壓力來源最便宜的是人力
槓桿加凸輪就能有300-500KG的出力
再加上變速裝置能到3-5噸
台灣早期還有像車床一樣能換掛輪的人力折床
能折到5MM厚的鐵板

第二便宜的是油壓千斤頂
20噸的就能折很厚的了
價格看TB上也不貴
但隨著壓力的升高
機架強度也要好好考慮

有條件的人可以直接上油壓缸及油壓發生器
刀模選大角度的刀模
利用下死點的不同位置
能折出不同的角度
再加滾珠螺桿作送料及定位
真的要D一台CNC的折床也不難啦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我看了shiyan的帖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折床最重要的零件是刀模
刀模分上下模
都是鋼鐵廠直接用模具整批拉出來的
一根大約是6M還是4M吧?
價格和鐵材差不多
不算太貴
三十年前台灣早期機械行業興盛時還買的到這個東東
如今時代變遷
除非去拆二手機台 ...

shiyan 那台手動油壓...小小一個,卻很重..

网友B:
关键是模具,淘宝上好像没这么小的模具卖,shiyan那种的也没有,有的话,焊个架子+千斤顶+模具也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关键是模具,淘宝上好像没这么小的模具卖,shiyan那种的也没有,有的话,焊个架子+千斤顶+模具也可以的

問看看能不能訂做?

不然只好像ydnline 大說的...找二手的中古品回來切..

网友:
d数控折床,怕是困难还是大的,哪位有资料可以共亨吗?谢谢

楼主:
淘宝上的现货似乎都是数控折床的标准件,最短的835吧。而且,硬度较高,我担心钻孔、攻丝可能比较困难。

我想我最多折100的吧。而且我只是偶而用用,定做就不划算了。根据业者在淘宝网上的介绍,可以定做。

我就想D一个迷你冲床上用的折弯附件(像下面图片这样的冲床)。我感到不解的是,折弯也算冲床的基本功能之一吧,为什么没有配套的折弯附件销售呢?

网友:
巧了.我最近也帮朋友搞这个....不过准备用台16吨冲床..折弯模具淘宝很多.买数控上刀模.有小的..下模跟人家商量商量线切一块吧...又..这个手动冲床好像力道不够...我用那种手动600毫米宽的折边机..折3mm铝板..已经很吃力了...

网友:
西家有一种不知适合否?